PC机(RSLINX)与Controllogix5000 PLC通过1756-ENBT(以太网)连接,除了在RSLINX上配置1756-ENBT的IP外,还需要做什么配置吗?

楼主(2005-08-31):
AB的Controllogix5000 PLC通过1756-ENBT连到以太网,还需要用RSNETWORK进行网络配置吗? PC机(RSLINX)与Controllogix5000 PLC通过1756-ENBT(以太网)连接,除了在RSLINX上配置1756-ENBT的IP外,还需要做什么配置吗?

网友A:
RSnetwork是用来配制及管理其控制层网络的,如ControlNet,DeviceNet. PC机通过RSLink与Logix5000 PLC通过1756-ENBT相联时, 1)连接好所用硬件,上电,可先用RSLongix5000组态好其IP地址信息,成功后你会在ENBT模块上看到你输入的IP地址. 2)打开RSLINK,在communications中选Configure drivers,在Driver Types下拉选项中,选EtherNet Devices,再ADD NEW ,下二个选项中输入IP.完成. 以上是我现在连PC机时的步骤.我现在调程序都是通过ENBT上载下载程序的.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是按照这种方法.

网友C:
如果你的plc还有devicenet或者controlnet可以通过network for devicenet及for controlnet来设置

网友D(2008-08-18):
很好谢谢RSLINX开始学习

网友E(2009-03-26):
我按你的方法好像不行嘛..

网友E:
试了几次...连不上...

网友F(2009-05-06):
如何把1756-enbt回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网友G:
我也这样不行啊!但是我没有经过交换机,网线的线序是13,26对换。可是配置完成后还是不行,我的PC机IP是192.168.1.3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和DNS服务器都没有设;ENBT的IP是192.168.1.2,其余的是0.0.0.0。请指教,郁闷啊!

网友(2018-06-05):
我试了几次,enbt模块有问号,但和计算机可以通信,计算机连不上plc,只连上en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