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紧急求助ACS800过流问题

楼主(2005-08-31):
刚买的一台新的ABB ACS80100403的变频器,开机使用4小时就出现一个过电流的报警并且机器停止,关闭电源后再开机又可以正常运行.参数肯定没问题,原来那台就用的这参数.检查电机和负载都没有问题,应用时才35A左右,第20组参数中电流报警设定的为最大了(86A).并且该过电流的报警没有固定规律的出现.检查线路发现从变频器出来到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在工作时有大约20-30V的电压在电线皮上,就临近变频器的那一段有,后来的有屏蔽的外包电线皮就没有漏电,这个因素会导致上述报警么.还有其他的可能么?

网友A:
你的电机线很长吗?为什么靠变频器的部分没有屏蔽层?报警和这个有关,但又没达到接地故障的极限。

网友B:
你用在什么场合?是不是有编码器呢?如果有,检查一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