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适配器与CP5611通信

楼主(2005-08-31):
PC适配器与CP5611为何不能通信,是否需要改接口,请指点.

网友A:
CP5611可以提供MPI、PROFIBUS等通讯方式,使用双绞线可以直接与PLC连接,如果使用PC编程适配器,也可以直接与PLC连接,两者作用相同

楼主(2005-11-21):
下载siemens触膜屏界面文本程序的通信电缆9针转15针如何连线,请指导.谢谢!

网友B:
电脑的控制面板里有一个PC/PG接口的配置程序,是不是要配置一下,选到5611上。
你说的pc适配器是不是西门子专门的PLC和电脑的连接的MPI适配器,如果是就不用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