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BB 仿真与CBF密码狗有冲突

楼主(2005-08-31):
最近在用ABB的Freelance 2000的仿真系统,不论安装几遍,在硬件配置中能没有仿真的模件可以插入,后来才发现在原来这个仿真系统与密码狗有冲突。

网友A:
你好像搞错了,仿真程序是可以随便装的,当你有硬件狗了以后就可以添加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冲突问题!

楼主(2006-04-29):
我是CBF、DIGVICE和密码狗都装好后,再装仿真的,装好仿真后就是在硬件配置中,找不到仿真的模件可以插入!后来,把密码狗拨出,重装了一下软件,密码狗没装,就好用了,所以我觉得有冲突!

网友B(2008-06-15):
应该是不冲突的,我调试的时候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