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输出不稳定怎么解决,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5-08-31):
输出温度变化好几度,测量实际温度为31度时,但有时会突然跳到35度, 这是哪里不稳定引起的啊,还请大侠指点

楼主:
大侠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A:
请描述详细一些,把应用环境具体说一下

楼主:
就在普通的房间里,大侠们顶啊

楼主:
大侠多跑哪去了啊,我顶顶顶顶顶

网友B:
表外部检查接触不良,表内部检查虚焊,假焊,需补焊。

网友C:
测量的去抖动没有搞定。 把干扰都显示出来。

网友D:
虚焊、电源纹波、电位器接触不良、传感器引出线接触不良..... 自己再好好查查,或者将问题描述详细点,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E:
1. 看输入波形; 2. 输入接地判断在哪一级

楼主:
虚焊,接触不良现象没有,电源有点纹波,要不要放在不通风的环境下测啊,我这个温度显示是直接接到电脑上的,OP07的漂移没有这么历害的啊,输出端用4位半的万用表测,只有1MV的波动,然后就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端口

网友F:
估计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怎样才能把电路传上来,我想给大家分析下,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大侠们继续顶啊

网友D:
纹波要用示波器测,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G:
万用表测不出瞬间的波动

网友H:
逐级进行输入端对地短路,进一步判断故障位置,电源纹波应该首先解决掉。

网友I:
设计不好或电源存在干扰或布线不合理。

网友J:
我经常使用,没发现任何问题,估计电路设计有问题,电源的波动影响不会很大,顺便说一句,电源最好不要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K(2005-11-16):
接地的位置不对

网友L:
即用OP07又用开关电源一样可以做得很稳定,而且开关电源可以大大降低仪表功率消耗和温升,电源适应性可以做得很宽。估计是干扰、自激,也有可能是A/D或软件设计的问题,与运放无关。

网友M:
开关电源是一般是AC/DC 后DC/AC 输出的 用斩波来实现的,本身就是干扰源,但是可以提高电源效率。楼主换个线性电源试试,还有AVDD以及DVDD最好不要共one V,即便共中间也要做电路处理。

网友G:
不一定是OP的问题

网友E:
龙翔四海: 删掉‘楼上废话!’,是个很好的帖子。
你以为如何?

网友M:
TO:周公
   是,昨日发飙,敬请诸位看客原谅

网友N:
决大多数是印制板走线合理而引的 bjm6577@126.com

网友E:
谢谢 龙翔四海。理性发帖,共同进步!

网友O(2006-02-25):
那应该如何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