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5-08-31):
请问哪位高人,在我的电脑里,怎样实现step7的程序和wincc进行通讯?而且我打开plc模拟软件,想把程序的i点至1,然后看wincc里的画面有否显示,任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将程序中的I区全部用M区代替即可

网友B:
300的模拟软件是嵌入到step7中的,我认为只能用于step7的冗余,wincc与模拟器是无法进行通讯的. 我一会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C:
我也来听一听

网友D:
可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