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有密码该怎么办

楼主(2005-09-01):
我公司最近有一台收板机,用的是S7300,跟据现场要求,需要新增一些功能,这就要再加一些程式,可原程式有密码保护,无法调出程式,即使清除程式也要密码方可,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办法不要密码也把程式能清除掉,可是S7200的PLC清除程式时是不需要密码的啊。我的地址是r205072@163.com 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找软件处理。

网友B:
具我所知,西门子300密码保护是通过PLC来进行比较确认的。不同于其他的PLC通过将密码发到PC上面,在PC上进行比较。这样不能通过传统软件,通过内存读出密码。

网友C:
复位存储器!

网友D:
可以用cpu上面的开关来清除存储器的内容.

网友E:
好象S7-300有个默认的清除密码的,可以找西门子的客服问问.

网友F: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呢.如果你有什么方法了. 请通知我一下 好么?

网友G:
如果想清除程序,可以象PC一样断电处理即可。我试验过,PLC断电后程序就没有了。据我所知S7-200的万能密码为CLEARPLC。

网友H:
有种小软件

网友I(2005-11-09):
能否赐教是什么软件?哪里可以提供?

网友J:
必须使用西门子的写卡器,手动复位清除程序不能清硬件信息。

网友K:
即便是使用了复位开关,也只能清除程序,要想读出原来的程序就目前来说,300/400系列的还没有这种软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2006-10-31):
应该是设置了CPU硬件密码,我曾问过西门子,无法消除

网友L:
也只能清除程序

网友M:
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N(2007-12-04):
不要他原来的卡,另外买张卡,再初试化一次就可以了。
或用读卡器格式化一次原来的卡,也可以。

网友O:
在程序中清

网友P:
只有找原始密码了

网友Q:
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个容易啊,可联系我

网友R:
把电池拔掉

网友S:
不要那张卡,换一张卡行了。有的设备密码就是那台机的名字,我遇到过,你不防试试。

网友T(2011-07-08):
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U:
不是有专门的解锁软件吗?可以试一试的吧!

网友V:
不太容易整,得买些解秘的软件

网友W:
西门子有专门的存储卡清除器,请找西门子公司

网友X:
用的是315-2DP吧,把存储卡发过来 我可以帮你 QQ 251219881

网友Y(2012-05-23):
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网友Z:
如果程序块加密,有软件可以进行解 密的。

网友AA(2019-12-30):
还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