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00

楼主(2005-09-01):
我有一台三菱A200变频器上电无故障,带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跳故障代码为Fr-R,请教各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通讯故障,检查主板及其联接线。

网友B:
我们修的的一台是因为开关电源老化不稳定造成

楼主:
最后检查是和开关电源有关,

楼主: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B:
开关厚摸和变压器

楼主:
你是合肥的曹工吗?我们杭州联光的于总和我说起过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