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压供水PID参数设置

楼主(2005-09-01):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但PID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家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A: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一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楼主:
谢谢 前辈指教 在请问在调试的时候怎么看曲线波动那? 看电机转速?

网友B:
楼上,日立变频器不需要调试任何关于PID的参数,只要设置是否有效即可!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C:
请到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703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很好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E:
什么变频器? 一般都要有以下设定: 1、激活PI控制; 2、调节设定值; 3、运行并观察实际值的波动情况; 4、实际值反应太慢时P的值加倍设定实际值反应太快时P的值减半设定,再细找最佳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请问您说的“观察实际值”是指看频率的变化吗? 反应快慢是指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F: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内PID。PID菜单就象一台调节器。一次表4-20mA信号进变频器,用调节器做PV值显示,手动输出4-20mA做给定。具体设置说明书都有讲。这个系统还有个优点:可以随时转成外部调节器调节。调试时看PV值和变频器频率变化快慢程度。

网友G:
我想知道什么是手动输出4-20ma做给定,具体怎样实现的。谢谢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就是调节器的输出进变频器的类比信号输入端,只不过这里用的是调节器的手动输出.一次表的信号进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比如PV值量程为0-10bar,调节器输出范围为0-100%.则手动给定50%表示给定为5bar.清楚了吗?还有一种不要调节器,直接由变频器给定,只不过变频器要有这功能!

网友D:
介绍的很详细,谢谢老师的教导

网友H(2011-10-09):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这些原理性的东西,没有多大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