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紧急求助ACS800过流问题!!!

楼主(2005-09-01):
刚买的一台新的ABB ACS80100403的变频器,30KW电机,开机使用4小时就出现一个过电流的报警并且机器停止,关闭电源后再开机又可以正常运行.参数应当没问题,原来那台就用的这参数.应用时才35A左右,第20组参数中电流报警设定的为最大了(86A).并且该过电流的报警没有固定规律的出现,启动时没出现过.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否是在加减速过程中出现的过流?如果是可以适当增大加减速时间. 如果不是在加减速过程中出现的过流,那么您需要监视电流的波动,看看是否是负载太大的原因.

网友B:
如果不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 你就检查你的输出电流互感器.

楼主:
加减速过程中不出现报警,电流波动不大,不能在变频器前站几个小时等着看报警时的电流大到如何吧

网友C:
检查负载情况没有?检查工艺 要求没有。这个不太象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2005-12-15):
注意电缆的屏蔽

网友E(2006-01-17):
是否用的标量控制?

网友F(2006-03-24):
检测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G(2006-08-07):
建议你采用DTC控制,对电机做一下辩识运行,我也遇到过!

网友G:
建议采用DTC控制,并做电机的辩识运行!

网友H:
以上说得都有道理,不知有没有解决呢?
没有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王东海13352837706

网友I(2006-10-13):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
楼主解决好告知一声! 关注中!

网友K(2006-11-22):
请问电机的辩识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L:
正确输入电机名牌的参数,缺省值既是D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