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PCL-849L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5-09-01):
各位:能否告诉我研华PCL-849L的设置方法

网友A:
PCL-849系列是一款带有4个RS-232串行的通信接口卡,所以端口都可以单独进行配置,配置的方法是在板卡上有4个跳线开关,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通讯. 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
请将mail给我!我将手册mail给你! 或者mail给我!kusite213@sohu.com

网友C:
如果是在湖南,你可打我电话0731-4119857 或至电研华客服热线:800810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