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采集卡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5-09-01):
准备用vc编程,通过pc+研华数据采集卡,来发脉冲控制6个步进电机的 同时运动。请问vc编程过程中需要用到多线程的么? 有谁做过类似的题目,麻烦指点一下吧。感激涕零!

网友A: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必须使用多线程,当然一般6个电机的控制用单线程就够了.

网友B(2008-04-08):
我公司有这种控制卡

可以控制六个电机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成工

2008-4-10我公司在广州有一个技术研讨会,有兴趣可以来听听,有将运动控制的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