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之求助!

楼主(2005-09-01):
接触组态王不久,想请问在坐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在对反应器作动态连接时 怎么样才能使液位从上而下的降落呢????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先行谢过!

网友A:
动画连接时选择基准是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好同志呀!不过在哪里有这个基准选 择项呢?? 能说具体一些吗?? 哈哈

网友B(2005-12-07):
再建一个中间变量可以吗?比如动画连接变量为a范围为(0<a<100),你可以建一个变量b=100-a,把动画连接变量为b,我想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