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敏电阻的时间常数?

楼主(2005-09-01):
我查了一些公司的热敏电阻的时间常数,都在3S以上。我不明白了,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不是很快吗,为什么它的时间常数不能做的更小?

网友A:
鸽蛋和鹅蛋一起放在锅中煮,鸽蛋熟了鹅蛋里面还没有热呢!

网友B:
肯定是要一段时间差的,有反映更快的.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A:
鸽蛋与鹅蛋的时间常数不一样啊!你要使热敏电阻,从内到外都达到它要检测的温度,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C:
LZ是说时间常数做的更小呀,没有说长的时间常数怎么做小的呀。

网友A:
要想时间长数小,首先体积要小,但小到一定的程度要考虑到机械强度,同时还得看工艺上行不行!其次,还跟材料的热容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使1公斤铁从里到外到热到100度,与使1公斤棉花从里到外都热到100度。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乐此不疲解释的非常精辟!

网友C:
有没有热敏材料的介绍? 就是热敏电阻或者其他的热敏元件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