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的报警确认

楼主(2005-09-01):
小妹是组态新手,在这里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在组态王中,如何实现用左键双击确认报警?

网友A:
Ack 此函数常和按钮连接,当发生报警时,用此函数进行报警确认,它将产生确认报警事件。调用格式: Ack(报警组名); 或 Ack(变量名); 例如: Ack(全厂); 或 Ack(反应罐液位);

网友B(2008-01-23):
Ack确实能实现报警确认功能

网友C(2008-03-14):
大家好
我的怎么不行啊,我用的是ACK()函数 但确认后 报警还是在啊 请教各位还需要些什么设置啊 另外 报警的最终结果是将报警值设置成0了吗?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