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世直流伺服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5-09-01):
组成:从高到低 1.工控机(有监控应用程序) 2.KE集中控制通讯模块(可储存应用程序段/与工控机通讯/协调各个轴的同步) 3.SE运动控制卡(可储存单轴控制程序) 4.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 5.直流伺服电机 6.编码器和传感器 功能是拧紧汽车轮胎的螺母 (以上是设备资料中的说明) 问题: 1.伺服放大器和伺服驱动器一样吗?若不一样有什么异同点? 2.伺服放大器本身可以储存控制程序吗? 3.SE KE 以及工控机,哪个是所谓的运动控制器,哪个是所谓的上位控制器?各有什么功能?这个配置与其他伺服有出入吗? 4.有没有将KE和SE功能合二为一来控制多轴的控制器(6根以上)? 5.为什么它的系统这么零散,其他伺服也一样吗?有什么异同点? 6.我见过一个伺服接线图是 上位控制器+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编码器,这里的上位控制器都有哪几种啊? 以上是我的不解之处,请专业认识不吝赐教,小弟我先谢过了,拜托了!

楼主:
请逐条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A:
1、最大的区别在于,说法不同,其他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2、有的可以,我知道的有以色列的EMOL,但多数不可以 3、SE、KE是什么?没看懂 4、同上 5、同上 6、上位控制器,可能是PLC,可能是运动控制卡,或是某种专用控制器。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运动系统,首先是人机界面,把操作者的指令给控制器,控制器将指令转化为运动控制信号,放大器(驱动器)将运动控制信号转化为电功率,电机将电功率转化为机械运动,还会有传动机构把电机的机械运动转化为需要的运动方式。

楼主:
多谢刘老师,SE和KE就是博士拧紧系统里面的模块名称,在请您解释一下3.4.5.吧。:)

网友A:
“SE和KE就是博士拧紧系统里面的模块名称” 没接触过博士(世),所以,这一句话不足以让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