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浮球水位计型号、厂家

楼主(2005-09-01):
要稳定性好的,高低报最少要两点开关量输出的,各位高工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用的,推荐一下。

网友A:
产品名称 浮球液位控制器,两点或多点开关量输出。 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809 13552189794

网友B:
磁性液位控制器,分智能型,普通型,适用于石油、化工、纺织、环保、电力等行业的液位测量、监控、报警,实现二位自动控制。 zzm117@tom.com

网友C(2011-10-26):
浮球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标准信号通过数字仪表设置上限和下限专业生产厂家www.xxyw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