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p35的动态画面

楼主(2005-09-01):
我现在用pp35编写一个控制PLC程序,我想实现一个动态的画面,当收到一个从PLC的数据后,动态的显示一个画面,如:当收到1,显示画面1;收到2,显示画面2 请问该怎么实现啊? 另外B&R在线帮助中下面的英文资料是什么意思啊? ScreenSaver Pic: A picture can be selected as a screen saver from a list of all the pictures in the project. This picture is shown automatically after a specified amount of time has passed. Setting the time is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screen savers, this o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witch back to the picture displayed before it was activated. This must be set explicitly when config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ject. The time period before the screen saver activates is set in minutes. A variable from the controller can also be used to do this. Note that values have to be specified in seconds when enabling screen savers with RPS variables. Values < 60 are not allowed. This time begins after each time a key is pressed (phys. key or touch key).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事例啊 能否发给我一份作为参考? Email:Javen_yue@yahoo.com.cn

网友A:
1。打开画面部分,鼠标点击根目录,右边画面总体属性:Global Properties/Change Picture From PLC这一栏指定一个变量即可。 2。英文的意思是: 屏幕保护的画面必须是你所做的画面列表中的画面。当超过指定时间后会自动切换到屏保画面; 不同于传统的屏保方式,本屏保不会自动切回到屏保前画面,而总是切换到你指定的某画面; 屏保启动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但是如果用控制器(PLC)的变量确定延时,因为PLC变量的延时是以S为单位,你必须设置大于60的数; 延时是从最后一个按键(硬键,或者屏幕上的触摸键)后开始的。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陈工啊! 另外请问目前贝家莱比较不错的通信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A:
通讯方式?这要看情况。 一,对于贝加莱和第三方设备 贝加莱产品坚持开放和兼容的策略,支持的标准与现场总线有:RS232/485/422, ETHERNET, MODBUS,AB Data Highway, Siemens 3964R,EPL, PROFIBUS FMS, PROFIBUS DP, DeviceNet, CANopen, CAN, InterBus...... 我觉得TCP/IP,UDP/IP速度快,通用性强。PRODIBUS适合现场复杂环境通讯,接线方便。 二,对于贝加莱主站和I/O站之间的通讯, 1)如果追求速度,我们选择EPL,X2X; 2)如果追求接线方便,我们选CAN,RIO; 三,对于贝加莱主站与主站之间, 我们首选INA2000(支持串口,CAN,PROFIBUS FMS,ETHERNET),其介质透明与无限制路由功能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