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报警,高手请进!

楼主(2005-09-01):
一个监控系统,两台PC互为备用,界面用IFIX,下面用PLC,通过TCP/IP连接。但是报警中总是把两台机器的报警点都显示出来了,就是每个标签报警都有两条,怎么才能只显示一条,报警确认的时候还能把两台机器的都确认了呢?

网友A:
您可以把两台ifix的报警数据库的路径修改一下,使两个不一致,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
如果不一致的话,那怎么才能在一台机子上确认两台机子的报警呢

网友B:
你可以把报警分成两个区域,A计算机只显示A区域,B计算机只显示B区域,确认的时候做成按显示确认而不是全部确认

网友C:
报警不是可以过滤吗,节点A只显示自己的,节点B只显示自己的,很容易。

网友D(2005-10-08):
使用冗余scada模式,并设置好scu。即可实现上述功能。 本人有低价i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