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线圈烧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9-01):
本公司用了一批气动球阀,是用电磁阀控制的气动回路,刚投入使用,电磁阀内的线圈接二连三的烧毁,线圈供电是220VAC,请教各位专家学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吸合打开的频率高哇啦??或者你的电压是不是有偏高~~~~你可以加阻容试试看!!并在线圈的两端

楼主:
health,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啊,怎么加阻容啊,开的频率不高的,可是同样线圈别的厂家的为什么不烧啊?

网友A:
那说明你的质量有问题~~那你就买不烧的那几个厂家的货!加阻容就是把阻容并联在线圈的两端!!

网友B:
我用的气动电磁阀使用七年只碰到一例线圈烧毁的情况,线圈在夏季使用的最高温度达到130度,其中不乏国产品品牌,具体型号记不清础了,有使用AC220V和DC24V两种

网友C:
有耐温180度漆包线自己弄下 ok

网友D:
我在单位也经常碰到,也不清楚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潮湿了一点,但是电缆接头都处理的很好的.郁闷。

网友E:
可能原因:1.电源电压过高; 2.电磁阀质量问题; 3.油雾器不正常造成空气系统无油雾,使得电磁阀芯运动不畅,致使线圈烧毁。

网友F(2005-10-01):
1,输入电压过高, 2,阀芯缺油转动不灵活, 3,线圈质量有问题, 4,环境温度过高, 5,使用频率过高。

网友G:
电磁阀芯运动不畅,致使线圈烧毁。

网友H:
要求工作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是220V的交流电,我们用万用表测量过电压刚好是220V,可以排除电压高的可能性

网友I:
如果系统允许建议采用双电控电磁阀,换向后断电;单电控电磁阀应尽可能通过改变气路,减少线圈带电时间

楼主(2006-08-05):
本人搞清楚了,是功率选的太小造成的。电流应要有50ma以上才可以。

网友J(2008-03-06):
岳阳市客莱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设计制造低热节能电磁阀、电磁节能控制模块、燃气、气动,电动等阀门的股份制企业公司,公司全面采用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高品质是客莱得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产品曾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低热节能电磁阀、电磁节能控制模块产品属国际领先技术。顾客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市场是企业的方向,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客莱得科技公司以先进的技术、诚信的理念打造优秀品牌。公司真诚地希望与广大同仁建立长期互信、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并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合作,共同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自动化
   电磁阀安装控制简单,易于操作,因而广泛用于流体输送自动化控制系统,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需要,对电磁阀产品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电磁阀在工作时,线圈持续通电产生高温,特别是炼油、化工、陶瓷、制药、船舶、环保等行业使用的电磁阀,线圈长时间连续工作,电磁阀线圈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温度下,如防爆电磁阀,工作时线圈温度达到130多度以上,线圈在高温下工作易老化、甚至烧损而引发故障。为了解决电磁阀工作中产生的高热问题,我公司研发出“客莱得”低热节能电磁阀和电磁节能控制模块。本产品具有节能、降温、降噪等特征,是目前唯一能稳定和低热工作的电磁阀。本产品属于国家专利产品,专利号:2007202008770,产品经省技术监督局检验合格。并受到专业人士及专家的好评。我公司经过两年多的现场试用无故障。低热节能电磁阀和电磁节能控制模块在任何工作环境下,可长时间连续工作,运行可靠,电磁阀工作时稳定在常温或略高于常温的温度下。可以说是当前自动化生产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配套阀类。使电磁阀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工业市场上,特别是具有特殊要求的电磁阀,或防爆电磁阀,不用再担心线圈发热而影响防爆质量。本产品适应所有管道流体输送控制,或长时间工作的电磁阀使用。“客莱得”低热节能电磁阀是目前市场唯一无温升的电磁阀。
特点:
    1.电磁阀线圈无温升,如工作温度为常温或略高于常温;
    2.电磁阀耗电量极低,仅为原额定功率的20%;
    3.电磁阀无漏磁噪声,即使在170V交流电压启动时,也无漏磁噪声;
    4.电磁阀启动磁力大,是原启动能力的1.5-2倍;
    5.电磁阀运行稳定,电源电压波动在25%范围时电磁阀还能稳定吸合工作;
    6.电磁阀长寿命,电磁阀线圈无温升,永不烧损,低电压启动、无阀芯颤动的状态下工作,实际已延长了电磁阀的使用寿命;
    7.电磁阀长时间通电工作,无任何故障,性能稳定。
公司主页:www.hnkld.com 电话:07308287166 传真:07308287199

网友K:
应该是电磁线圈超过温升,一是解决环境问题,二是选择允许温升高的电磁阀,还有气源质量好重要,老生常谈的问题啦

网友L:
电磁阀的线圈有问题不符合球阀的打开力矩要求
电压是不是太高
或是设计不合理等

网友M:
我们的蒸汽电磁阀也是经常烧线圈。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

网友N:
是电磁线圈超过温升!

网友O:
用3秒脉冲控制的双线圈不会烧坏吧.
单线圈要长时间通电就会发热烧坏;

网友P:
个人认为室内这批线圈不合格

网友Q(2008-05-18):
应该是这批线圈不合格,有没有查出原因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这批线圈不合格,有没有查出原因啊!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