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人机界面

楼主(2005-09-01):
1711-STN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ERROR CODE,代码是0204 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啊,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如果使用中出现ERROR CODE484等,有可能是与PLC通讯有问题。在使用中时而出现,可能是干扰。

楼主:
感谢回复!不好意思,打错了,代码是ERROR CODE 0204 是什么问题啊!帮忙答复一下吧!你是哪里的,方便告诉联系方式吗?多多向您请教

网友B:
可能是PLC内部暂存器和内部继电器的范围设定有问题。但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另可否告知所用的PLC种类。 linh8278@yahoo.com.cn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在不接PLC的时候,上电就出现ERROR CODE

网友A:
不接PLC肯定(指PWS1711)会报ERROR CODE XXXX。接上PLC就好了。那是通讯不上的问题。我是上海的。021--55055100。请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