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流互感器如何换算?

楼主(2005-09-01):
我有一电流互感器变换比为 75/5 表头指示 75A 现在我将变换比为 150/5 那么表头将指示为多少呢? 为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你的实际电流为75*5=375,然后375/150*5=@@@@@.自己算吧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变换比为 75/5 、满度表头指示 75A ;只换变换比为 150/5 互感器不换表头满度指示 37.5 A 。 原理参照变压器变比计算。 ‘实际电流为75*5=375’似不妥。

网友C:
表头指示应该为实际测量值,75*5=375不对 因该是进电流表二次电流值乘以变比 如果二次电流是5A的话换算成一次侧电流就是5A*75/5=75A 换成变换比为 150/5的如果一次电流还是是75A的话那进电流表二次电流值应该为2.5A (可实际测量得出)2.5A*150/5=75A 电流表如果不调整的话显示是37.5A 在电流表下端有个调整钮顺时针调到75A即可。

网友B:
垃圾场: ‘在电流表下端有个调整钮顺时针调到75A即可’指的什么表?

网友C:
只要是常规的指针式的表计基本上都有,在正下方中间,一般是黑色的,不过现在基本上不用常规表计了,如是DCS系统一般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等参数都用变送器转,输出是4-20MA的模拟量,以模拟量范围来整定量程,准确度等级在0.2左右.

网友D:
同意垃圾场兄的看法! 为什么要叫"垃圾场"呢?

网友B:
‘常规的指针式的表计基本上都有,在正下方中间,一般是黑色的’,这个旋钮是调零的。 能‘顺时针调到75A’?

楼主:
这是我在现场的一位朋友给我出的问题,他说电流互感器变换比为 75/5 表头指示 20A,将变换比为150/5,表头反而指示40A(表头满偏150A),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觉得的呢, 有可能这样解释的没有,在低刻度的情况下读数不准?

网友E:
我不同意“垃圾场”和“前行的骆驼”的意见! 用笔画一下就知道75/5和150/5的曲线都不一样,并不能通过平移的方式使两条线重合,怎么能够通过调零的方式来达到要求呢? 除非暂时性蒙人还差不多。

网友C:
TO 前行的骆驼:小弟认为自己学得太肤浅(我学的专业是发变电属于强电),而且基本上是垃圾,本来想用垃圾来注册的,没想到连这样的名字也居然有人用了,只好用垃圾场这个名字了。 TO 老菜鸟 仪表我也接触的不多,因为现在接触的都是变送器,有时候是凭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来判断还望各位大哥见谅,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F:
是不是:“变换比”与“电流表量程”是一一对应的呢??

网友B:
是:“变换比”与“电流表量程”是一一对应的. 标准互感器输出为 5 安培,配接的电流表输入也是 5 安培。互感器输入为‘ 5 安培 * 变换比’ ,电流表显示值和互感器输入相同,这样就对了。

网友G:
同意周公的说法,互感器75/5是说满量称为75A,输出为5A,而显示表75/5表示当输入电流为5A时显示75A,中间值为线性对应

网友H:
我觉得张:的说法很对,如果要换的话,在输出端串相应电阻,让它在实际电流为150时输出5A,然后用150/5的表。

网友B:
串电阻 不妥

网友E:
只能根据显示值来换算,不能串电阻的! 我短时间找不出最好的理由来证明,但是我认为两条曲线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I:
秦立 你朋友说的是对的.更换表头是要与互感器相匹配.

网友J:
应显示37.5A.要正确显示,应该把表也换150/5的

网友H:
可能是吧,我也没有试过, 不知道改变线的匝数行不啊,

网友K:
二次侧电流5A,表头就满偏,和变比无关。结合你的实际电流就知道了。实际电流/二次侧电流=150/5,二次侧电流/5*100%=表头的指示百分比。数格子总知道了吧。

网友L:
为什么讨论这种问题,互感器要和仪表配套使用才对。 但我认为,如果75/5显示75A(如果仪表和互感器配套),那么证明互感器二次测电流是5A,也就是说一次测实际电流是75A。更换了互感器150/5A后,二次侧实际电流为2.5A,那么反映在仪表上应该是37.5A。 不知道这样说对吗?没有试过,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F(2005-10-06):
那我们在选用电流的表时候,132KW 电动机,电流估计有260A,那互感器变换比是不是应该为500/5,仪表量程也应该为500吧,对不对啊?

网友E:
对的。 你用个300/5A的不是更好吗,不过这个规格的市面上可能比较难买。

网友M(2009-03-31):
用我们公司的数显电压电流表,量程可以自设定的,输入5A显示75,现在输入5A显示150,只要在菜单里面设置满量程参数就可以了,中山市三友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0760-85812009,

网友N:
互感器变换比为 75/5 表头指示 75A       表的变比也为75/5   现在你将互感器变换比为 150/5    那么表头将指示的电流读数X2就是实际电流值了。

用75/5 互感器一次通75A电流,二次就输出5A电流,因为表输入的是5A信号指示 75A ,所以表头指示 75A ,互感器变换比为 150/5 一次通150A,二次输出5A电流,因为表输入的是5A信号指示 75A ,所以表头也指示 75A ,与实际电流显示少1/2。将表头指示的电流读数X2就是实际电流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