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行VIEWER之前必须先运行I/O SERVER

楼主(2005-09-01):
各位大侠: 我在运行INTOUCH VIEWER之前,为什么先要运行I/O SERVER,如果先运行VIEWER后再运行I/O SERVER时,I/O SERVER打开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如果先打开I/O SERVER再运行VIEWER通讯都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啊?可不可以在运行VIEWER时同时会打开I/O SERVER,并且通讯正常?我INTOUCH采集PLC的数据,PLC用的是仿真(昆腾的)。希望大侠能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有选项的.

楼主:
beginer1: 你好!请问在哪设?我明天就要去现场了,今天希望能在家里弄明白,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B:
关于启动的问题好解决。把IOSERVER 设成系统服务。下次启动WINDOWS,系统会自动调用出 ioserver ,手工运行 view。 或写一自动加载程序,正好作一个系统封面。 先加载 ioserver ,再延时4-5S 加载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