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直流调速器静态时输出电压高是为什么?

楼主(2005-09-01):
请教:我在一台德国产印刷机单片机直流控制系统的维修过程中,在没有发出给定信号的情况下,直流电枢电压已显示300伏左右,有时不稳定。

网友A:
触发控制板坏了.

楼主:
你说的对,可是我就是不明白,没有给定时电机电枢直流测量值为零,霍尔电压测量也无法检测,D/A出错,还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