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西门子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5-09-01):
西门子的TP270的触摸屏由于原程序掉了,想从触摸屏上载到计算机,但怎么都不行!谁有办法?

网友A:
可以上载的,在文件/上载/选择中配置通讯参数,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楼主:
传输时系统提示没有找到pdz文件,传输终止!问西门子公司,说必须要加CF卡,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未必可以上载,如果你触摸屏在下载的时候没有设置上载选项的话,那么你上载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PDZ文件的,我曾试过.好象没其他办法.爱莫能助.

网友B:
顺便提醒一句,下载时要设置上载选项,而且好象TP270默认的PDZ文件存储位置为card2,你可以更改存储路径(自己新建文件夹),那样就不必用什么CF卡了.照样可以上载,本人试过.

楼主:
是啊!因为没有CF卡,所以在下载的时候选择了上载选项的时候,就无法下载到触摸屏上!怎么更改保持路径呢?是否是在下载的选项里面选择?在触摸屏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触摸屏内部的存储容量有多大?

网友B:
不是,是在触摸屏的control选项下设置,你仔细看一下,把原来的..\storage card2\改为你自己新建的文件夹名就可以了.具体什么什么位置记不清了,抱歉!

网友C(2005-11-25):
请求大虾帮助寻求西门子k-tp170b编程软件zhjun_tj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