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 315-2dp + et200m的DP网络配置问题

楼主(2005-09-01):
我打算用一台PC作为上位监控计算机,cpu选择315-2DP,ET200M带远程I/O,使用DP网络,请问:1.我应该选择CP5611还是CP5613? 2.网络应该如何配置?是否是315-2DP作为主站,ET200M和PC作为从站?

网友A:
使用CP5611和CP5613都可以. 网络的配置可以有多种方式: 1:pc和plc为主站,因为s7支持多主,可以用s7来通讯,ET200M为从站 2:pc为主站,plc和ET200为从站,这是在ET200的数据不需要直接参与PLC的控制时可以这样来做 3:PLC为主站,pc和ET200为从站.(选用5613时不支持这种方式)

网友B:
谢谢激情如火,你好像比较懂这方面的网络配置问题,将你加位好友,有时间好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