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SCP114 字符方式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01):
TSXSCP114 字符方式与485仪表通讯时,当连接上TSXSCP114 时,表没有反应,而用上位机发时,表有反应,但PLC发到表的数据是正确的.(在上位机上监视是正确的.

网友A:
估计时串口的通讯参数和仪表的参数设置不一致,比如通讯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