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 315-2dp + et200m的DP网络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05-09-01):
我打算用一台PC作为上位监控计算机,cpu选择315-2DP,ET200M带远程I/O,使用DP网络,请问:1.我应该选择CP5611还是CP5613?    2.网络应该如何配置?是否是315-2DP作为主站,ET200M和PC作为从站?

网友A:
使用CP5611和CP5613都可以.   网络的配置可以有多种方式:   1:pc和plc为主站,因为s7支持多主,可以用s7来通讯,ET200M为从站   2:pc为主站,plc和ET200为从站,这是在ET200的数据不需要直接参与PLC的控制时可以这样来做   3:PLC为主站,pc和ET200为从站.(选用5613时不支持这种方式)

楼主:
多谢指点,再请教一下,多主方式pc和s7-300怎样配置才能互相通讯?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2005-12-08):
FDL通讯。但我所了解,集成的DP不能实现FDL主主通讯。我的一个项目里几个PLC各配置了cp342-5能以实现。这点请教高手。其实好像不用PC的主从关系。

网友A:
选择s7协议可以实现多主,详细的配置在netpro中进行。

网友B:
FDL也是在netpro里设定,但我好像在哪个资料上看了,300主主间只能用非集成的DP用FDL通讯。请激情如火帮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