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再生制动

楼主(2005-09-01):
1、作用: 工作状态下,随着频率的下降,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在下降,但是由于惯性,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还没变。当同步转速低于转子转速时,电动机就处于发电状态。这样,电动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使电动机的转速快速下降。对电动机来讲,处于再生制动状态。 2、变频器: 一般来讲,变频器的过压保护值在710--720V之间。再生制动开启电压在690V左右。通常,没有制动回路时,变频器靠大电解电容来吸收能量,但相当于只提供20%的制动力矩;如果有再生制动,则可以提供70%的制动力矩。当然,如果关键负载,再生制动单元不足以保证完全的制动力矩,需要加机械制动、电制动等其他制动措施。 3、参数选择: 制动电阻,选择的原则是使制动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一半。即: Ib=Ud/Rb≤In/2 也就是,Rb≥2Ud/In 功率、一般情况下,制动电阻是短时工作,其标称功率可以比长期通电时消耗的功率小得多。

网友A(2007-10-27):
上诉公式里面Ib、Ud、Rb的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