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损耗的计算

楼主(2005-09-01):
请问各位大哥,变压器运行时的有载损耗的计算是不是 变压器铭牌上的,空栽损耗值+负载损耗值

网友A:
变压器损耗主要由铁损(即空栽损耗)和铜损(即负载损耗)两部分组成。 变压器铭牌上的"负载损耗值"是在额定负载下的负载损耗。如果变压器不是运行在额定负载,实际铜损就不是铭牌值。实际铜损与负载率有关。算法1:实际铜损与负载率成正比。如果负载率是80%,实际铜损就是铭牌值的80%。算法2:实际铜损与负载率的平方成正比(铜损主要是导线发热,发热量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如果负载率是80%,实际铜损就是铭牌值的64%。那种算法对,请大家讨论。 以上是个人看法,请行家指正。谢谢!

楼主:
谢谢!因为厂里要做电量平衡,要把这个也考虑进去,太烦了

网友B:
同一变压器铁损是大体不变的.铜损是大体和负载成比例的.大致同电源的内阻. 个人观点.

网友A(2005-11-05):
最近查了一些资料,变压器实际铜损与负载率的平方成正比(铜损主要是导线发热,发热量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如果负载率是80%,实际铜损就是铭牌值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