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节能

楼主(2005-09-01):
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一台变频器带倍捻机负载,用钳形表测得其输入电流为10A(指电源断路器到变频器电源进线端的电流),而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是22A。一、请问为什么二者相差这么多?二、能用 P=1.732*380V*10A*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来计算电机的有功功率吗?

网友A:
我认为可能的原因: 1.电机功率因素低。 2.电机使用的速度低,即在低频下运行,电机的工作电压低。

网友B:
是由于变频器没有在工频下运行,所以您用工频的测量仪表是测量不准确的.还是以变频器的显示为主.

网友C:
测量不准确

网友A:
测量不会有问题。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和出线电流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低频时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