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OT960到FX2N的通讯

楼主(2005-09-01):
各位工程师好! 我现在有个小系统需要用到三菱FX2N PLC以及GOT960触摸屏,现想问问各位有没有现成的通讯电缆可以将FX2N PLC和GOT860连接的,没有的话还需要选购那些配件? 急!

网友A:
有现成的电缆可以供选用,一般您购买got960的时候会送一根通讯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2005-11-01):
连接A960GOT与FX2N PLC的电缆线型号为: FX9GT-CAB0.

网友C:
A900GOT与FX2N 电缆: FX9GT-CAB0.

http://plc.zjzcmy.com/FX9GT.jpg

网友D(2008-02-11):
各位老师们好:
            GOT和PLC的通讯如何编程?

网友D:
各位老师好:
           请问PLC和GOT的通讯是如何编程的?请发邮箱YIANYUN1969@163.COM或QQ号72776696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