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能否实现冗余功能

楼主(2005-09-01):
PLC用西门子414-4H的冗余配置,上位机选择intouch组态软件来形成一套冗余系统,这样有问题吗?用普通网卡行吗?

网友A:
用intouch可以实现.ifix也可以.配置时配置上冗余通道的地址及参数就可以,用普通网卡就可以. 国内的如力控也可以实现与414H的冗余通讯.

网友B(2008-12-06):
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