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输出的标定

楼主(2005-09-01):
仿真模型中PID控制器的输出u=f(e),偏差e量纲为米,该如何将PID控制器的输出u标定为实际的标准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本人实是很菜,请教各位有实际经验的前辈、高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软件中的工程转换模块转换一下就可以了.您用的是什么软件? 很多软件中都有这个模块,如果没有自己编写一个也可以.

网友B:
您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用的是Step 7软件,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A:
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份,是用step7编写的fb功能块用于转换数据的量程的。

楼主:
我的e-mail地址是xing_chang_bao@yahoo.com.cn 多谢斑竹,在这给您作揖了

网友A:
已经给您发出,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