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D2000报警代码E00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01):
我有一台TD2000的机器,报警代码是E008,手册上的解释是“保留”,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请各位大侠一起来帮诊断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故障是输入侧缺相。请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有缺相或存在输入电源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确认电源正常,则可能驱动板故障。

网友B:
也曾遇到过,手头并有TD2000的各种备件,需要请联系.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帮助和支持,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源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