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教]关于MCGS中的实时数据的采集问题

楼主(2005-09-01):
需要把MCGS运行时“实时曲线构件”上显示的曲线保存下来。怎么办?谢! 我用键盘上的PRINTSCREEN 键,然后将其粘贴在画图板上,保存成.BMP文件,但 这样客户说太麻烦,要求用屏幕上一个按钮,单击后把图象保存下来。(客户要存档,不是打印。)

网友A:
存档用历史曲线好了。

网友B(2005-10-06):
你的客户难道也实时去点键盘吗?如果不是那麽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按钮了。

网友C:
要不外加一个数码相机,需要的时候拍一张。

网友D:
哈哈 暗夜:好幽默 不过这里是技术论坛不许笑!! 其实怎么能配数码相机呢 ,太贵, 最好的办法是配个扫描仪 需要用时候把 显示器面向下 让扫描仪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换软件吧,别人都换了,你还等什么,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