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几条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5-09-01):
台达PLC的特殊辅助继电器中的M1000为:运行监视常开接点(a接点)。我不明白M1000出现在梯形图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监视哪个接点了?若是常开触点什么情况下闭合。同样还有M1001也不太明白。请高手能结合实例给讲解一下

网友A:
由于PLC的输出不可以直接挂到母线上,但是又有些东西需要运行后要不断输出或运算,所以会在此输出前加上M1000.M1001反之。

楼主:
TO:新四军 按照您的意思,M1000是使输出刷新,保证运算结果的不断输出。那这样的话应该有个刷新频率啊。还有M1001是什么意思呢,使结果不输出吗?

网友B:
如果遇到“新四军”所说的: 由于PLC的输出不可以直接挂到母线上,但是又有些东西需要运行后要不断输出或运算,那么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随便写一个常开触点,然后再并联上该存储器的常闭触点,最后输出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A:
刷新频率就是plc的扫描周期。 m1001应该是你说的.....

网友C:
不仅是输出指令,台达PLC的其他指令也需要前面有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及前面要有LD或LDI指令,作为输出线圈是否接通或执行的条件,有的PLC,像AB的SLC500指令就可以直接挂在母线上,一般的继电器M都有ON,与OFF两种状态,而M1000是一个特殊的辅助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当PLC 从Stop--->RUN瞬间开始,即PLC只要一开始RUN,就始终为ON的状态,PLC Stop时候为OFF状态,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PLC运行/T停止的状态监控的标志,我们程序一执行,M1000就只有ON的状态,程序停止时只有OFF的状态。

楼主:
To yangyafeng老师: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按照您的解释,M1000和M1002的功能是一样的啊,二者有区别吗?

网友D:
当然有区别,M1000是常闭的,而M1002是脉冲的,即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2008-04-15):
m1000 ,m1001, m1002等是PLC自驱动的继电器,只与它的运行状态有关,

RUN   则1000ON            M1001OFF

STOP  则1000OFF          M1001ON

用户无权改变它的 状态,m1002是RUN瞬间给一个一周期脉冲,也与用户程序无关,

我们利用这些继电器的接点可以方便的应用与程序中,

如:

我们需要时间继电器T100总是计数(只是假设)

LD M1000

TMR T100 K10000

小见识,共同学习!!!!!!!!

网友F: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G(2009-10-13):
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H(2010-04-29):
谢谢,看完好像明白了一些,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I(2011-08-08):
不错  又懂得一些知识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J(2012-05-06):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K(2012-07-05):
M1001感觉就没啥用了

网友L:
我服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M(2015-09-19):
M1002看来类似于西门子200里的sm0.1

网友N(2016-01-03):
谢谢老师,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O(2016-03-31):
有问题提问是好事,一起学习

网友P:
M1000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常闭的按钮点,因为一些指令不可以直接连接在母线上,所以加了这么一个M1000特殊M点,只要PLC在RUN的状态上,M1000永远都是ON的状态,我主要台达产品,第一次上工控网,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