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一打雷我厂所有变频器都死机?,

楼主(2005-09-01):
大家好,我厂用了十几台变频器,以前一直用得好,,最近我们把厂内一个车间上了DCS,并且新装了一台变压器,DCS和变压器同时投用,但投用后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每次打雷,厂内所有车间的变频器就死机,其中有个车间的接地网并没和做了DCS以及变压器的接地网连在一起,,也会死机,,请教各位行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死机???肯定有故障记录呀,看看是什么故障再分析...

网友B:
变频器“死机”的原因应该是闪电时造成的电网波动对你新装的变压器的影响比较大。跟你的DCS没关系。电网波动造成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过低而停止工作。解决的方法有两个:在变频器的参数中有个瞬间停止再启动的参数设定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安装动力UPS,动力UPS能在电网波动时给变频器提供正常工作的直流电压。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就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C:
变频器死机是什么状况?我没碰到过。 你的变压器不是那一个车间用的吧?应该是变压器低压侧波动的问题,才会造成大面积的影响。监测过低压电压值吗?

网友D:
应该是更换变压器的原因,和DCS关系不大!

楼主:
请教各位,能不能考虑在变压器上做工作,因为变频器相对分散,安装UPS投入就大了,徐工提到的"瞬间停止再启动的参数设定一下"该设定哪些内容?谢谢!

网友E:
我们公司以前就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F:
看说明书,上面都有

网友G:
什么变频器?以后不要买了! 死机是什么现象?是停机吗?

网友H:
在变频器前面加装交流电抗器就搞定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正在按上述方法执行!

网友I:
不会是都"死机"吧,应是跳保护吧

网友J:
没有防雷接地系统吗?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K:
徐工说的应该可以。 我以前在用LG变频时遇到过这种现象。经设置瞬间低电压补偿,又单独打接地之后恢复正常

楼主:
现在已经处理了,,要看下次雷电情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