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现场调速电位器的安装

楼主(2005-09-01):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的现场调速电位器与变频器的连线最长不超过几米?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在保证线径的情况下,电压降低到0点几伏以下,100M没有问题。这个距离足够了吧。可要注意电磁影响!我有个人网站可以看看我的文章。

网友B:
用485通讯线可以100米;01062632247

网友C:
根据周围环境,选取合适的电位器(功率、电阻,一般选用2W、2K)、使用屏蔽线可以达到10~100米!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