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编程问题:

楼主(2005-09-01):
1.我从没有用过编码器,用PLC如何编程?   2.编码器是产生频率脉冲信号,如何把它用于位置定位?其程序是怎样写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现请教各工控高手指点,好人有好报!

网友A:
1、编码器不需要编程 2、对脉冲计数即得位置信号。

楼主:
刘岩利老师你好, 1.当我在触摸上设定数值时,如:12,那如何去转变。即是如何把 编码器脉冲数转变成我所需的位置数值(12)? 2.可否以程序例子告知,这样我可能会比较明白,望你好人做到底,谢谢。

网友B:
直接用记数模块读编码器的数值,通过数值的变化就能确定他的位置

楼主:
各高手请以例子告知,谢谢了。 XINMING1689@163.COM

网友C:
如果编码器是2500r/p,是不是就是把360度等分对应2500,也就是一个脉冲走了360/2500度啊?然后2500,5000,7500。。。。。都是返回了初始点。那plc一直这么记下去会不会溢出啊?如果溢出的话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D:
TO:望天堂,您好 您理解的没错,是那样一直计数下去的,数据溢出的防止方法:一尽量选用双整或大点的数据区进行计数;二可以到一定数值后自动清零并给另一数据加1计数,也就是将数据区扩大。。。 任何大的数据区迟早都会溢出,但单方向无限计数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应用的工艺情况,一般要进行位置计数的都是机械行程有限的设备,有正转也有反转的,也就是数值是在一定范围的加减计数。。。还有一般使用都是开机初始时都要进行机械恢复零位,数据也同时清零了。。。

网友E(2009-03-19):
有没有与s7-200一起使用的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