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盘刻录机的高精密工作台伺服驱动环节

楼主(2005-09-01):
摘要:研究并设计了应用于母盘刻录机的高精密工作台伺服驱动环节。在基于DSP数字闭环控制器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建模、程序仿真和实验验证,对驱动环节进行了优化设计。在驱动环节中采用了模拟速度环、PI校正环节和线性功放,使工作台在低速下有较快的响应和较小的稳态误差。实验结果表明,使用驱动环节后的伺服控制系统有利于提高母盘的刻录精度。 关键词:母盘刻录 精密工作台 驱动环节 速度环 PI校正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存储量越来越大,光盘信息存储技术也在不断飞速发展,因而对母盘制造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利用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采用数字闭环控制原理和传统伺服电机驱动方式,实现了高精度工作台的连续大行程运动。其微位移定位精度为±50nm,宏位移定位精度优于±150nm,可以满足母盘刻录直线进给工作台的连续变速和±50nm控制精度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并设计了工作台的模拟驱动环节,以提高控制系统低速响应的稳定性和快速性。 1 系统总体结构 母盘刻录系统直线进给工作台的底座固定在隔振大理石台上,底座上安装了带高精度滚珠的V型槽作为运动导轨。工作台经蜗轮蜗杆和小螺距精密丝杠两级减速,通过直流伺服电机进行驱动。 母盘刻录系统采用恒线速刻录方式,聚焦光斑相对于母盘的理想运动是沿着以母盘圆心为中心的等线距阿基米德螺旋线以恒定线速度由内向外运动的,该运动由母盘的高速转动和刻录光学头的径向直线进给合成得到。 该精密工作台用于母盘刻录的正常工作速度约为30μm/s,采用上述大减速比的机械传动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传动误差。因此要实现精密定位,必须采用全闭环控制系统,直接检测工作台位置并针对位置误差进行伺服控制。工作台的控制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2 模拟驱动环节的建模 2.1 直流电机模型 工作台驱动电机采用上海电机厂生产的直流力矩测速电机组45L-CZ001。 若忽略电枢电感和粘性阻尼系数,则以电枢电压Ua(s)为输入、转速Ω(s)为输出的直流电机的传递函数为: F(s)=Ω(s)/Ua(s)=(1/Ke)/[(Tms+1)(Tes+1)]≈(1/Ke)/Tms+1 其中,Ke为电动机反电动势系数,其单位为V·s;Tm为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Te为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其值很小可忽略,因此直流电机可以被简化为一阶系统。 图5 实际PI校正环节 电机机械时间常数的测定可以通过给电机加一个7V阶跃电压,然后用示波器测定响应到达稳定值0.632时所用的时间而近似得到,如图2所示。得机械时间常数Tm=0.06s。 开环情况下,输入电压经过线性功放后直接驱动电机,用转速表HT-331测量对应转速,可以得到放大倍数。测得的数据列于表1中。 表1 测得的数据表 电压/V 0.5 1.0 1.5 2.0 2.5 转速/rpm 0 70 302 520 750 电压/V 3.0 3.5 4.0 4.5 5.0 转速/rpm 993 1195 1448 1686 1930 数据经过直线拟合后,得到放大倍数为463.25。 电气时间常数很小,近似取Te=0.0012,可以得到经过功放后的直流电机模型的传递函数为: F(s)=Ω(s)/Ua(s)=463.25/[(0.06s+)(0.0012s+1)] 2.2 驱动电路设计 为了提高系统在低速时响应的快速性、稳定性和带负载能力,要对模拟驱动电路进行设计,由测速机引入速度负反馈,电压差值经过PI校正环节和线性功率放大器放大后驱动直流伺服电机运动。驱动环节方案如图3所示。 PI校正环节的设计对驱动环节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原理图如图4所示。其传递函数为: V0/Vin=Ki(1/T0is+1)(Tjs+1/Tis) 其中,Ki=Ri/R0为校正器的比例放大系数,τi=RiCi为校正器时间常数,T0i=R0C0i/4为滤波时间常数,一般取值较小,用于过滤高频噪声干扰。为了能够将速度环设计成典型二阶环节,必须保证校正器零点的选择能够消掉调节时间大的时间常数,即τi=Tm。若取滤波时间常数T0i=0.25ms,R0=100kΩ,则滤波电容C0i=0.01μF。取比例放大倍数为Ki=3,得Ri=KiR0=300kΩ,于是得Ci=0.2μF。 为了保证PI校正环节在达到稳态时放大器不致因开环而饱和,故在PI反馈线路上并联一个反馈大电阻R1=1MΩ。此外,为了便于调节,将PI校正器增加比例系数功能,但又为防止调整时对时间常数产生太大影响,于是要保证Ri>>R1,取R1=10kΩ,R2=1kΩ。实际采用的电路图如图5所示。 下面测定测速反馈系数,数据列于表2中。 表2 测速反馈系数表 转速/rpm 0 70 302 520 750 电压/V 0 0.96 5.75 11.0 16.0 转速/rpm 993 1195 1448 1686 1930 电压/V 21.1 26.5 31.5 36.8 41.8 将数据进行直线拟合后得到反馈系数为: H(s)=0.022 忽略PI校正环节滤波时间常数T0i,最终可得到速度。环开环传递函数为: G(s)H(s)=3(0.06s+/0.06s)(463.25×0.022)/(0.06s+1)(0.0012s+1) =509.6/[(s0.0012s+1)] 3 驱动电路仿真 选用的仿真环境是Matlab6.1及其下的Simulink工具箱。 3.1 速度环开环伯德图 速度环开环传递函数为: G(s)H(s)=509.6/[(s0.0012s+1)] 用Matlab6.1绘制伯德图,得到图6。 剪切频率:416Hz 相角裕量:65度 系统有充分的相角裕量,可知系统稳定。 3.2 速度环闭环阶跃响应仿真 用Matlab6.1下的Simulink工具箱搭建速度环闭环系统结构图,如图7所示。加以0.2V的阶跃信号,取反馈系数为0.022,仿真结果如图8所示。 从响应曲线图上可以看出,系统阶跃响应的上升时间为5ms,超调量为6%,转速稳定值为10rpm/s,系统性能良好。 4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经过理论建模和程序仿真后,设计及调试用于精密伺服工作台的模拟驱动环节,并进行时域分析,比较实验结果。 4.1 不加模拟驱动环节 首先不加模拟驱动环节,用DSP数字控制器的输出信号(经过线性功放)直接驱动直流力矩电机运动。 4.1.1 DSP开环实验 在DSP数字控制器开环情况下加一个输入电压,测试所加电压和工作台速度的关系,工作台速度由采集的直线位置光栅信号经过VC++程序处理得到。所得数据列于表3中。 表3 输入电压与工作台速度关系表 电压/V 1.0 1.1 1.2 1.3 1.4 速度/μms-1 0 0~5 5~10 10~15 15~20 由表中数据可见,DSP开环的速度稳定性差,死区电压为1.1V,系统灵敏度有待提高。 4.1.2 DSP闭环实验 DSP数字控制器闭环时,指定工作台以20μm/s的低速运动。图9中,(a)为速度响应曲线,(b)为位移响应曲线,(c)为位移响应曲线局部放大图。 由图9(a)和图9(c)可以看出系统有近40ms的延迟时间,其中20ms为死区时间(系统无响应)。系统产生延迟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机械传动系统存在齿隙、回程等误差;电机机械响应存在延迟。 由图9可以得到不加模拟驱动环节时系统阶跃输入的时域响应指标如下: 延迟时间:40ms 上升时间:60ms 峰值时间:100ms 超调量:25% 稳态误差:15% 可见,在不加模拟驱动环节、直接用DSP闭环控制时,精密工作台的低速响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快速性和稳定性。但是用于母盘刻录时,工作台的稳定性则需进一步提高。 4.2 加模拟驱动环节 在工作台控制系统中采用带有速度环、PI校正和线性功放的模拟驱动环节驱动电机运动,进行DSP数字控制器开环及闭环实验。 4.2.1 DSP开环实验 使用模拟驱动环节后,实验测得在DSP数字控制器开环时,系统在0.2V电压下已经能够产生较连续的响应了,如图10所示。可见系统灵敏性有所提高。 4.2.2 DSP闭环实验 加上该模拟驱动环节后,对系统进行DSP数字控制器的闭环实验,仍然指定工作台以20μm/s的低速运动。图11中,(a)为速度响应曲线,(b)为位移响应曲线,(c)为位移响应曲线局部放大图。 由图11(a)和图11(c)可知,系统的延迟时间为20ms,其中10ms为死区时间。可见加上该模拟驱动环节后系统的延时减少。 由图11可以得到加模拟驱动环节后的系统阶跃输入的时域响应指标如下: 延迟时间:20ms 上升时间:30ms 峰值时间:60ms 超调量:7.5% 稳态误差:7.5% 图11 加驱动环工作台闭环阶跃响应 比较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加模拟驱动环节后,精密工作台系统的灵敏度大幅提高,且系统的低速稳定性能提高一倍。但速度曲线仍存在波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机械传动系统精度影响了工作台的稳速精度;二是工作台位移检测光栅分辨率有限,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