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数据中心的IP地址

楼主(2005-09-01):
请教: (1)数据中心是小区ADSL拨号上网的,IP地址当然是动态分配的(应该是公网IP地址吧),但DTU(GPRS)就是不能连上该数据中心(DTU本身设置肯定没错,因为当中心换成固定IP时,是可以连接上的)。请问是否不能用ADSL连接的主机做数据中心? (2)DTU是否能在第一次连接到数据中心的时候,将自己本身的电话号码从SIM卡中读出,和IP地址等打成一个包发给数据中心? 谢谢了!

网友A:
DTU中可以设定登陆域名的方式,然后您需要建一个域名解析就可以实现和动态IP之间的通讯了 可以将DTU的ID号和手机卡号设置成一致,这样,数据包的ID号就是电话号码了.

网友B:
请检查ADSL上网后的IP是否真实,PING一下看能否PING通.ADSL是肯定可以和GPRS连接的,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普及.另外你有固定IP的为什么还用动态IP? 同时请检查你的ADSL拨号的电脑的XP自带的防火墙是否已经关掉. 可以分别把IP,ID,手机号作为终端设备的身份标识,无须结合. DTU?其实叫IP Modem更好,不能直接读取手机号码,客户必须自行对设备进行设置.如:AT+PHON=13900000001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说的都很对,现在有些地方的ADSL也可以申请到合法的固定公网IP地址,即每次拨上网,所获得公网IP是固定的;如果不能申请,那还得采用动态域名解析,这是很成熟的技巧了!

网友D(2005-10-04):
林工说的非常的正确 请先确认ADSL的连接是否属如虚连接,以及防火墙是否关闭 以及端口是否开放? 另有可以直接将卡号设置为DTU ID号. 具体问题请联系 电话:13342999930 MSN:benone_56@hotmail.com QQ:28692203

网友E(2005-12-19):
楼主真幸福 结交到这么多 高手朋友
希望我也可以和大家成为朋友  stick1109@hotmail.com

网友F:
检查ADSL的端口映射吧

网友G(2006-02-20):
小区ADSL应该有网管吧,他是否做了限制? 不然的话就看看端口映射

网友H:
hehe
我开始就是这个问题,防火墙开着...

http://21dianzi.com

网友I(2006-05-01):
to:林工

 可以分别把IP,ID,手机号作为终端设备的身份标识,无须结合

数据中心在DTU进行通信时只需要DTU的ID就可以吗,难道不需要IP地址吗?还是只有在申请APN专网后才可以,IP地址是多少根本就不用管.

网友J: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楼主只说了是用ADSL 上网的,是用桥接模式还是路由模式呢,如果桥接模式,请检查防火墙,如果是路由模式,抱歉,你的计算机根本就没有外网ip,外网IP 在路由器上,此时你就需要在路由器上设置端口映射功能了,在路由器上一般都叫虚拟服务器。如还有疑问,请致电:028-85142995:众山科技彭先生

网友K:
请教各位,我使用gprs访问动态ip的服务器。对方采用域名解析的方式获得动态ip.模块这里改怎嬷做才能连接呢。

网友K:
DTU怎样设定成登陆域名的方式,

网友L:
EIA/TIA578 CLASS1的指令集是什么啊

网友B:
TO:曲洪丽
请将IP地址空,把对方申请的域名填上.
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考说明书
http://www.four-faith.com/UploadFiles/F2100%20GPRS%20DTU%20使用手册.pdf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M(2006-07-13):
我认为老林是很牛的

网友N(2008-05-25):
太好了,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O(2009-12-30):
受益匪浅啊!!!!!!!!!!!!

网友P:
 上网查一下自己的IP地址:http://www.ip138.com,具我的经验,大多可能是防火墙还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