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5-09-02):
在一些矿区,经常使用一些电机。由于作业区供电线路过长,供电电压线路压降在电机启动时过大,致使电机无法正常启动。该问题通过手动控制调节变压器输出绕组方式已能够解决。但是在应用过程中,很不方便。能否使用自动控制调节变压器输出绕组方式调压?敬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动调压,现在多数变压器厂都推出自动调压的产品.已有的可以添加可控硅来实现.

楼主:
谢谢!不过是通过负载变化情况进行调压的吗?比如:在电机启动不起来时,进行调压的吗?

网友B:
调节变压器输出绕组是用哪种方式?改变抽头么?如果是改变抽头,可以考虑使用接触器切换。

网友C:
在电机上做文章,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D:
你是怎样调节变压器输出绕组的.多大的.

网友E:
解决办法: 1)采用660V/1140V矿用电压等级; 2)10KV电源深入负载点,末端加负载变压器; 3)增大低压输电线截面.. 4)采用低启动电流设备(如变频器\SRD电机等)

网友F:
可已用软启动器,这种方法早已被广泛的应用,它比变频器便宜实用,简单

网友G(2008-11-13):
我建议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电话:13679181225

网友H:
用软启动器,它比变频器便宜实用

网友I:
可已用软启动器,这种方法早已被广泛的应用

网友J(2009-02-23):
电机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电机调速实质的探讨,是关系到近代交流调速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随着近代变频调速矢量控制及直接转矩控制等调速控制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很多有关文献和论著都把调速的转矩控制确认为调速的普遍规律,并提出调速的实质和关键在于电磁转矩控制。然而,这种观点尚缺乏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值得商榷。

 本文根据电机功率转换的普遍原理,提出并证明恒转矩调速的实质在于电机的轴功率控制,转速调节是功率控制的响应,其关键为如何通过电功率控制轴功率。

 转矩控制仅适于恒功率调速,它只是电机调速的局部,而不是调速的普遍规律。变频调速所依据的是转矩控制,实际执行的却是功率控制,因此才没有影响到应用的正确性。

一、功率控制与转矩控制

 根据机电能量转换原理,凡电动机都可划分为主磁极和电枢两个功能部分。主磁极的作用是建立主磁场,电枢则是与磁场相互作用将电磁功率转换为轴功率。

 直流电动机的主磁极和电枢不仅结构鲜明,而且功能独立,无疑符合以上定义。而交流(异步)电动机通常以定子、转子划分构成,需加说明。

 根据所述电枢定义,异步机的轴功率产生于转子,因此,异步机真正的电枢是转子。问题在于定子,一方面定子励磁产生主磁场,故定子是主磁极。另一方面,定子又通过电磁感应为电枢(转子)输送电磁功率,却不产生轴功率,因此定子又具有电枢的部分特征,这里我们把它称为伪电枢。定子的这种复合功能,是异步机区别于直流机的主要特征。 字串5

 从电枢输出角度观察,电动机的轴功率与电磁转矩机械转速的关系为:

  PM=MΩ (1)

  或 Ω=PM/M (2)

 公式(2)除了给出了电机转速与轴功率和电磁转矩间的量值关系以外,同时表明,电机转速最终只能通过轴功率或电磁转矩两种控制获得调节,前者简称功率控制,后者简称转矩控制。

  1. 功率控制

 功率控制是以轴功率PM为调速主控量, 作用对象必然是电枢或伪电枢。电磁转矩在调速稳态时,取决于负载转矩的大小。

 即 M=Mfz (3)

 当负载转矩一经为客观工况所确定之后,电磁转矩就唯一地被决定了,因此电磁转矩不仅与调速控制无关,而且不能随意改变其量值。

 电磁转矩对转速的作用表现在调速的过渡过程,转矩的变化是转速响应滞后的结果,此时,功率控制造成电磁转矩响应。

 设电机调速前的稳态转速为Ω1,轴功率为PM1,调速后的稳态转速为Ω2,相应的轴功率变为PM2。 由于电磁转矩:

 M=PM/Ω (4)

  故调速时,电磁转矩变为:

  M=PM2/Ω

  由于受惯性的作用,在t=0的调速瞬时Ω=Ω1,故

  M=PM2/Ω1

  t=0

 此时的电磁转矩将与原来的电磁转矩M1=PM1/Ω1不等,转矩平衡被破坏并产生动态转矩,电机转速在动态转矩作用下开始由Ω1向Ω2过渡,其变化规律为:

  Ω1=(Ω1-Ω2)e-t/T+Ω2 (5)

  电磁转矩则为:M=PM2/(Ω1-Ω2)e-t/T+Ω2

 随着时间增大,动态转矩减小,直至电磁转矩与新的负载转矩平衡,即:

  M=PM2/Ω2=Mfz,

 转速稳定在Ω2不变,电机调速结束。
功率控制作用的是电枢,主磁场或主磁通量保持不变,根据电机理论,电机的额定电磁转矩正比于主磁通量,受限于电枢的最大载流量。因此功率控制调速时,电机的额定电磁转矩输出能力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

2. 转矩控制

 根据公式(2),电机转速在轴输出功率不变的前提下,与电磁转矩成反比。由于受电磁转矩以额定转矩为上限的约束,转矩控制实际上只能在额定转矩以下实现,因此属于恒功率调速。

 电磁转矩的独立控制方法主要依据转矩公式:

  M=CMΦmIS (直流机) (6)

  或 M=CMΦmI2COSφ2 (交流机) (7)

 受控的物理量为主磁通Φm,由于主磁通量Φm产生于主磁极,因此转矩控制实际上是磁场控制,作用对象为主磁极。转矩控制调速同样要保证稳态时的转矩平衡,即:

  M=Mfz

 由于调速稳态时,电磁转矩发生了变化,因此要求负载转矩适应于电磁转矩变化,即要求负载跟踪电机。

 转矩控制实际是弱磁调速,主要用于额定转速以上的调速。鉴于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功率控制,故不赘述。

网友K:
但是目前市售自动调压器的容量一般还不够大。我这样讲是因为:要注意楼主的前提“在一些矿区,经常使用一些电机。由于作业区供电线路过长供电电压线路压降在电机启动时过大”。

的确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有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要知道矿区、油田作业区等大多是野外、偏远、无人执守的状态,你的软起动器、变频器、调压器放在现场设备电机附近倒是好,但不安全-----易于被盗抢!许多控制被迫在远端集中控制。集中控制室内的电源因为要接很多负载,容量必须足够大,诸如变压器之类还必须将输出电压调高,以其保证线路终端受电电压足够,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网友K:
我曾经见到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区的配电室,是借用某柴油机厂的配电室,距离采油工作面近120公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距离这么远,不得不充分考虑线路压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