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5-09-02):
由于用到300中的高速计数器功能,可当中有些问题不能理解,希望曾用过的朋友能帮我解决一些问题,QQ:24692781,谢谢!

网友A:
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还不太了解高速计数器的用法,能提供一个简单的实例吗? 我现在用的是CPU314C有四个60KHZ的高速计数器,如果我用到其中的两个,看了一下接线: L+:接24V DI+0.0 脉冲 DI+0.1 方向 DI+0.2 硬件门 DI+0.3 通道1的脉冲 DI+0.4 。。。。 如果我使用到通道0、1,但我只使用到脉冲,使用软件门,那么我这些DI+0.1 DI+0.2还能做为其它的输入使用吗? 能提供一个简单的实例吗?

网友A:
如果我使用到通道0、1,但只使用到脉冲,使用软件门,那么这些DI+0.1 DI+0.2就不能做为其它的输入使用了。

楼主:
能不能将脉冲输入信号同时也当作软件门使用,当有脉冲信号时同时计数.可以实现当有脉冲时计数,脉冲消失时SFB47的计数值自动清零?如何实现?

网友A:
软件门不能是脉冲信号,JOB_ID设置为W#16#0001,就可以写计数值了。

楼主:
编码器有两个方向的信号输出,要实现当一个方向时出现递增,另一方向出现递减,此可以用一个SFB47实现吗? 我在实验时,一个接DI+0.0 另一接DI+0.1 可不管哪一方向都是递增,请问如何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B(2014-03-22):
你好,我用S7-313C-2DP要同时采集2个轴的脉冲数,调用SFB47,分别设定DB47和DB48两个数据块,在监控的时候只能采集到通道0,也就是DB47.DBD14,A轴的脉冲,我调用DB48.DBD14的值他显示的还是DB47.DBD14的数据,是不是不能这样用,麻烦你指导我下该怎么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