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用DCS下位机用PLC好处是什么,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2005-09-02):
那有项目,我们系统性价比好,请指路

网友A:
晕,不明白楼主得意思。 DCS、PLC都是有上位机和下位机得呀。

网友B:
楼上不懂了吧!IO部分用PLC的模件,及CPU这样可以对快速回路用下面的PLC处理,而DCS的特点是网络功能以及实时组态,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但回路处理时间就比PLC逊色很多,新华集团推出的TISNET-P400,P600系列DCS就是将两种系统的优点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国外的西门子,ABB,霍尼伟尔,也已采用这种方案.例西门子的PCS7-400代替了原TELEPM-XP的DCS系统等.

网友A:
谢谢指导,可否给我更多的资料学习理解? 问题:那是不是将DCS网络功能以及实时组态,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与PLC快速处理能力结合了起来?那就没有控制周期了是吗?

网友B:
PLC一般带CPU,它同IO模件用并行总线直接相连,因此回路响应速度因在MS级的,因此要求运动控制及快速控制的回路放到下层的PLC的CPU中,而DCS最快响应在50MS以上.

网友C:
TO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D:
如果不是控制上有特别要求,DCS下挂PLC是重复投资,且PLC的冗余性不好。

网友E(2005-10-02):
DCS最快扫描周期可以做到5MS,不过一般都没必要,50MS足以。

网友F(2005-11-02):
由于PLC逻辑控制功能的强大,而DCS在模拟量处理方面的强大,有时DCS和PLC同时使用,但"上位机用DCS下位机用PLC"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G(2019-10-19):
学习了,有点意思,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