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与雷达水位计的区别?

楼主(2005-09-02):
超声波与雷达水位计有荷区别,在污水要用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A:
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超声波一个用雷达,用污水的话,个人觉得用超声波还可以,但是需要添加有泡沫时测量的专用套管,否则测量会波动很大.

网友B:
污水如果泡沫不是很多,用有设定功能的超声波就足够了!如泡沫多,就最好用投入式的了,因为无论是超声波还是雷达都回收泡沫的影响! 超声波靠的是震动来传送的,引起周围空气的震动来实现传播的 雷达是超频波,用光学的方法来说跟衍射的有点相似,具体的怎样传播,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超声波在真空和压力较高的场合不能用,而雷达液位计则不受被测介质温度、压力等的影响;而且超声波在不同的温度下其传播速度有变化,测量精度较雷达低

网友D:
灏梵 有个观点是对得 污水用超声波不行 因为多半会有泡末 "雷达是超频波,用光学的方法来说跟衍射的有点相似" -----错误 雷达波是一种电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