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系统问题

楼主(2005-09-02):
我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用远传压力表控制时出水量少,不用时没问题.请问是压力表配的不对吗?,<YTZ-150>,频率设定我选的是模拟电压,是不是应选模拟电压+电流呢? 还是别的原因,敬请赐教.

网友A:
可能您通过模拟电压设定的目标值太低,您将目标提高一些试试!

网友B:
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应使用PI控制方式,有设定值百分比与实际值百分比组成的闭环控制回路,从而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网友C:
"用远传压力表控制时出水量少,不用时没问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控制方面用电压电流无所谓。你用的是变频器的内PID吗?如是,查查信号是否和实际值吻合。如不是,你的闭环是如何形成的?建议还是用一台调节器吧,很好用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D:
供水系统中变频器PID参数怎么设置,怎么调试?

网友C: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内PID。如台达就有,很好用的。(声明:我只是用户)PID菜单就象一台调节器。一次表4-20mA信号进变频器,用调节器做PV值显示,手动输出4-20mA做给定。具体设置说明书都有讲。这个系统还有个优点:可以随时转成外部调节器调节。

楼主:
没用pid,变频器带动深井泵,请问模拟电压目标值如何提高.

网友E:
检查远传压力表的输出信号类型和范围是否与变频器的信号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