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OP170B

楼主(2005-09-02):
我司进口设备上配套的OP TP170,先后两台出现大部分键没有反映,请教是什么原因?因有尾款问题,老外可能在软件上做手脚吗?谢谢。

网友A:
有可能,都是软件控制的。

网友B:
人家西门子这么大公司有这么没素质吗?就因为掉款而在产品上做手脚?神经病啊!!~~ 不为别的,就为西门子品牌的荣誉也不会这么去做的吧。 你这种现象有几种情况:一是自己软件没做好;二是按键可能偏位;再者是受到了撞击。

网友C(2005-10-13):
我们可以帮你看看啊,估计是键盘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A:
to:华英雄 他的设备可不一定是siemens给做的,只是用的是siemens的产品,所以系统集成商有可能在软件上编写锁键程序。 先后两台都出现这种问题,笔者用过siemens 170设备没有那么差。 所以怀疑还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D(2007-11-26):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89545035 传真020-8554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