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变频器!~

楼主(2005-09-02):
变频器一运行就出现F0023输出故障代码,输出一线断线时出现这一故障.用共频运行是好的.直接串电阻,A/D输入还是这个现象,判断是变频器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谁知道?

网友A:
估计是输出的igbt有问题了。

网友B:
查查驱动电路吧。

网友C(2007-10-16):
我也有一台200KW的,三相输出平衡,带18.5的电机没有问题,但不能监视到电流,带200KW的电机则出现F023,不知何故

网友D(2009-07-07):
急救,我刚用两台M430的15KW的,运行一会就报输出断相F0023,请问具体是什么问题,怎么解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