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连接远程OpcServer问题

楼主(2005-09-02):
使用Ifix3.5连接远程OpcServer,OpcServer是自已编写的第三方OpcServer. 已清楚的事实:  1、Dcom设置正确 2、用户名和密码一致 3、使用第三方OpcClient测试工具可以正常访问。 但有如下几个问题: 1、使用Opc Power Tool无法找到远程OpcServer. 2、使用某种特殊方法,将远程OpcServer找到,但是没有办法连接。 连接时提示错误,连接不上。 3、在本机上装上我自身的OpcServer,然后再使用Opc PowerTool,竞能连接上远程的 OpcServer,确实是远程的,不是本机。 见鬼了。 是不是,Ifix连接远程OpcServer需要在本机注册远程OpcServer信息? 是否还需要装上这个OpcServer? Ifix真不是东西!竞然要这样?

网友A:
估计是您调用的opc的公共动态库的版本不一致,重新安装一遍后,本机的公共动态库就和远程计算机上您自己开发的opcsever的版本一致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好像不是!

网友B:
设定opc DCOM 方法。 连接不上,一般是权限问题。 楼主说找不到 opcserver,在远程服务器上 1.用dcomcnfg 找opcenum的权限是否无限制。 2.找对 应的opcserver 是否无限制. 其它就是用同样的opc common dll进行刷新两机。